请问如何单独出PCB TOP面和BOT面的坐标文件?在线等

楼主(2016-04-26):
大神们,关于这个坐标文件,我都用3种方式给SMT了。1.file-export-plcement-选Bodycenter。
2.tools-quicly report-conpolent reports。
3.就是一个插件出出来的.CAD格式的。
但是他们还是不满意~

请问如何单独出PCB TOP面和BOT面的坐标文件?如下图

网友:
他那个都是机贴时整理的,他们自己不想弄,就让你来弄,嘿嘿,你出的坐标文件里面按层排个序,然后单独复制出来分做TOP和BOTTOM就好了

网友A:
    告诉他们软件只能出到你给的那样,让他们自己整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他们软件只能出到你给的那样,让他们自己整理吧

    老生常谈的问题,他们非常死板,非要这种格式才可以。说不能编写程式,要不然就把项目贴片给推迟到我们提供正确文件为止、

网友B:
    按照正背+表贴通孔 共4种类型输出4个坐标,你可以修改  自定义名字 格式什么的

网友C:
    我们公司的smt承包给老板的朋友,他们自己在外面接到订单,但客户提供给他们gerber文件,没有提供坐标文件。smt的工程师打电话问我gerber文件能出元件坐标吗?我是不能。他们还不是手工在机器上一个一个输入坐标。说到底还是他们想省事,巴不得什么都帮他们做好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的smt承包给老板的朋友,他们自己在外面接到订单,但客户提供给他们gerber文件,没有提供坐标文件 ...

    对头,我来这家公司也才大半年,前辈们已经很将就SMT,形成了一种习惯。这边分公司也就我一个人,想反抗这种实力,都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正背+表贴通孔 共4种类型输出4个坐标,你可以修改  自定义名字 格式什么的

非常感谢,但是大侠,这个怎么用?有使用说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大侠,这个怎么用?有使用说明吗?

加载skill,加载是load("quick_placebyTSTB.il")   命令是quick_tstb  不懂可以在论坛搜 skill  加载等关键词
    要改的话拿以文本方式打开,53-63行是输出文件名   74行后面是输出内容

网友D:
    这个坐标文件里有说明啊,有M的是底层的,SMT这种都不会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坐标文件里有说明啊,有M的是底层的,SMT这种都不会做吗?

    就是懒,不愿意去弄。害得我每次出坐标文件都特痛苦的要出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