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率放大电路解释?

楼主(2016-04-26):
请教图中的蛇形线有何作用?一端是悬空的,另一端通过电容电阻接到一个 5V 电源,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微带滤波器
这段开路耦合线可等效于并联电感或者电容。

网友B(2016-08-30):
引用 网友A:
微带滤波器
这段开路耦合线可等效于并联电感或者电容。

给电源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电源滤波?

可以给出这段线的长度以及该电路的工作频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