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支招

楼主(2016-04-26):
用AD09画的板子,在输出gerber的时候出现 failed to match all shapes for。。。,求大神们支招,谢谢!

网友A:
把film设置大一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film设置大一些就可以了!

还是不行,后面只能导另外一种格式的生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