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信号编解码芯片选型

楼主(2016-04-27):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做过视频信号处理的兄弟,我在开发的产品需要将CVBS和VGA信号转成MIPI CSI,有没有用过此类转换IC的兄弟帮忙推介一下芯片型号,价格不要太贵的(像ADI那种就实在太贵了),万分感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TW9912

    Analog Video Input
 Triple 10-bit ADCs with independent clamping and gain control
 Supports 480i/480p/576i/576p analog component input with SOG
Digital Output
     ITU-R 656 compatible YCbCr(4:2:2) output format
 Progressive ITU-R 656 output format support for both interlaced and progressive inputs

楼主:
    是的,其实就是把一块专门做平板的方案移植到其他地方,MIPI CSI是用接后置摄像头的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实就是把一块专门做平板的方案移植到其他地方,MIPI CSI是用接后置摄像头的接口

呵!呵!Display Interface 轉 Camera Interface,但願樓主沒說錯。

    一堆人回答得蠻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Display Interface 轉 Camera Interface,但願樓主沒說錯。

你好!我可能没有描述太清楚,视频输入信号是CVBS/VGA形式的,而芯片只有MIPI CSI和DVP的信号输入接口,所以只能转格式输入。不过能转成MIPI CSI格式的IC貌似主要ADI有,而且很贵。而DVP的是并口camera接口(8根数据线加行、场同步、YUV格式输入),不知道前辈有没有接触过这种CVBS/VGA转YUV的IC?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