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中,哪个axl函数可以获取到allegro窗口command中所输入的值?

楼主(2016-04-27):
skill中,哪个axl函数可以获取到allegro窗口command命令窗口中所输入的值?

谢谢!

网友A:
这个通过AXL函数应该获取不到,不知道楼主的需求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过AXL函数应该获取不到,不知道楼主的需求是?

想做一个交互输入,让我的后台程序.il文件进行处理,不想使用自定义的FORM窗体。

谢谢啦

网友A:
函数注册个命令后,加参数调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注册个命令后,加参数调用就行了

有道理啊,对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