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计算弧线对应的圆心角???

楼主(2016-04-27):
怎么获取objType为"arc" 的弧线的圆心角???
目前做法是
Angle = axlDistance(car(seg->startEnd), cadr(seg->startEnd))/axlDistance(car(seg->startEnd), seg->xy)*180.0/3.1415926
但是怎么分辨小于半圆还是大于半圆?

网友A:
试下这个函数,可以区分优弧
defun( GetARC_Angle (db)
prog((r xy start startX startY endX endY end len pi)
        len = nil
        pi = 3.1415926
        when(db->objType == "arc"
                r = db->radius
                xy = db->xy
                start = nth(0 db->startEnd)
                end = nth(1 db->startEnd)

                startX = xCoord(start)-xCoord(xy)
                startY = yCoord(start)-yCoord(xy)
                endX = xCoord(end)-xCoord(xy)
                endY = yCoord(end)-yCoord(xy)

                startR = GetPointRadian(startX startY)
                endR = GetPointRadian(endX endY)

                if(db->isClockwise then
                        if(startR>endR then
                                len = (startR-endR)*r
                        else
                                len = (2*3.1415926+startR-endR)*r
                        )
                else
                        if(startR>endR then
                                len = (2*3.1415926+endR-startR)*r
                        else
                                len = (endR-startR)*r
                        )
                )
        )
        return((len*180)/(3.1415926*r))
))

defun( GetPointRadian (x y)
prog((a pi)
        pi = 3.1415926
        cond(
                (x==0
                        cond(
                                (y==0 a=0)
                                (y>0 a=pi/2.0)
                                (t a=3.0*pi/2)
                        )
                )

                (x>0
                        cond(
                                (y==0 a=0)
                                (y>0 a=atan(y/x))
                                (t a=2.0*pi+atan(y/x))
                        )
                )

                (t
                        cond(
                                (y==0 a=pi)
                                (y>0 a=pi+atan(y/x))
                                (t a=pi+atan(y/x))
                        )
                )
        )
        return(a)
)
)
;dearg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这个函数,可以区分优弧
procedure( wlGetSegAngle(@optional (seg nil))
prog( (angle angle1 angle2)
unless(seg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linesegs" "clinesegs") ?onButtons '("noall" "linesegs" "clinesegs"))
seg = car(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Point()))
)
unless(seg return(nil))
when(seg->objType == "line"
angle = wlGetVectorAngle(car(seg->startEnd) cadr(seg->startEnd))
)
when(seg->objType == "arc"
angle1 = wlGetVectorAngle(seg->xy car(seg->startEnd))
angle2 = wlGetVectorAngle(seg->xy cadr(seg->startEnd))
angle = angle2 - angle1
if(seg->isClockwise then
when(angle > 0 angle = angle - 360)
else
when(angle < 0 angle = angle + 360)
)
)
return(angle)
))

procedure( wlGetVectorAngle(start end)
let( (slope angle pi)
pi = 3.1415926
slope = axlLineSlope(list(start end))
if(slope then
angle = atan(slope) * 180.0 / pi
when(car(end) < car(start)
angle = angle + 180.0
)
when(angle < 0 angle = angle + 360.0)
else
if(cadr(end) > cadr(start) then
angle = 90.0
else
angle = 270.0
)
)
angle
))

这是我写的获取角度的函数,直线直接获取起点到终点的角度,顺时针弧线获取负的旋转角度,逆时针弧线获取正的旋转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