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信号完整性问题请教

楼主(2016-04-27):
这样的差分走线对信号的影响严重吗?

网友A:
挺好 从原理看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 从原理看没啥问题

上层与下层不是形成小于135度的角吗?这个没有影响吗?

网友:
应该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2016-06-22):
你是想说形成锐角  会产生影响是吧           这个应该是不会的

网友(2016-11-11):
不是同层,没影响

网友(2018-07-16):
这个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