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差分走线问题

楼主(2016-04-27):
这样的差分走线对信号的影响严重吗?

楼主:
求各位大神大侠给点意见,遇到这种情况如何处理走线,谢谢

网友A:
    没啥问题啊,注意等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问题啊,注意等长就好了

上层与下层不是形成小于135度的角吗?这个没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层与下层不是形成小于135度的角吗?这个没有影响吗?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我们经常做180度也没多少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我们经常做180度也没多少影响。

180度是没有多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