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

楼主(2016-04-27):
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Vin是13.56Mhz的信号,峰峰值分别为0.664v、1.22v、2.4v、3.64v,测得的U1幅值分别为-0.156v、-0.64v、-1.56v、-2.56v,其中D1和D2为相同的二极管,管压降为0.276v,为什么U1的幅值是-0.156v、-0.64v、-1.56v、-2.56v?

网友A:
有些不是很好回答…大略說一下每個方塊的功能,不對請各位指教…UD707KN上面的線路屬於一個交流積分器…AD524是一個電壓随偶器(增益是1倍輸出)…它的PIN1,PIN2做比較用…正大就正輸出,負大就負輸出…另外,電感L是一個儲能元件…應該很重要…樓主可以用軟件tool去模擬觀察看看…<<UD707KN的pin6輸出電壓>>和<<Vin輸入電壓>>及<<AD524 PIN9輸出電壓>>之間的變化關系…然後 你應該就會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忘了說…因為D1 D2的關系,VIN的交流訊號 只有負半週才會導通…弦波的正半週會被cut off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不是很好回答…大略說一下每個方塊的功能,不對請各位指教…UD707KN上面的線路屬於一個交流積分器…AD5 ...

感谢你的回复,我已测过UD707的输出端,为0.296V不变,AD524输出为0.296减去U1的值,只是不知道为什么Vin的正半周会过不来,U1上边有一个10V的电压,二极管不就相当于直接导通了吗,为什么只有负半周才能过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不是很好回答…大略說一下每個方塊的功能,不對請各位指教…UD707KN上面的線路屬於一個交流積分器…AD5 ...

你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吧,谢谢!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3807-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已测过UD707的输出端,为0.296V不变,AD524输出为0.296减去U1的值,只是不知道为什么Vin ...

你應該要用示波器去看它的波型…觀查它的波型變化及power level....u1上面的電壓是DC 10V,而VIN卻是AC 值…所以,二極管在正是截止(理想狀況考量),負就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要用示波器去看它的波型…觀查它的波型變化及power level....u1上面的電壓是DC 10V,而VIN卻是AC  ...

我是用示波器测的,U1是负值,只不过上面叠加很小的交流信号,峰峰值大概为20mv左右,U1上面是10v,下面没有直接接地而是加了个电容接地,所以还是不太理解二极管为什么会把交流正值隔掉,不能是10V减去当前交流的电压值再减去管压降算得U1值吗?

网友A:
U1不太可能是負值吧?你看到u1的波型應該是10V搭配vin對c2的充放產生的紋波…有保存波型的話…可以把它發給我…aspire132@yahoo.com.tw......如果不懂二極管為什麼會隔正值…可以去翻一下以前學過的電子學  有關二極管原理那一部份
(交流小訊號分析),也可以在網路上google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不太可能是負值吧?你看到u1的波型應該是10V搭配vin對c2的充放產生的紋波…有保存波型的話…可以把它發給 ...

不好意思,波形没有保存,现在也测不了,不过确实是负值,这点可以保证,你说的交流分析时10V相当于直接接地了嘛,但是算上管压降得出的值也是不对的啊,是不是电容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不太可能是負值吧?你看到u1的波型應該是10V搭配vin對c2的充放產生的紋波…有保存波型的話…可以把它發給 ...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3807-1-1.html
这个电路也帮我看看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波形没有保存,现在也测不了,不过确实是负值,这点可以保证,你说的交流分析时10V相当于直接 ...

首先交流訊號是騎在直流訊號上的…對DC來說,10V先對C2做充電…C2上的壓降當DC值…Vin 為交流時,因有D2二極管原因,所以,只有負半週輸出…但它輸出的最
高電壓 應該不會比D2的導通電壓要高…因此,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型…被截掉的波型,它最大值應該在0V以上吧? 而其最小值就是負值… 你測到的波型長的怎麼樣?
是一個正弦波的正半週被截了一部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交流訊號是騎在直流訊號上的…對DC來說,10V先對C2做充電…C2上的壓降當DC值…Vin 為交流時,因有D2 ...

不是,就是一个直流负压加上一个类似正弦的波形,正弦峰峰值为20mv左右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