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设置过程中,这两组数据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6-04-27):
如图

网友:
0mil:325mil是指与基准线参考,上下325mil误差。-125mil:325mil是指参考基准线,最小只能少125mil,最多长325mil

网友:
两种设置相对target的长度范围分别是: 【-325,325】【-450,200】自己感觉下。2楼的回答不准确。

网友:
0mil:325mil是指与基准线参考,上下325mil误差。-125mil:325mil是指参考基准线长度减去125mil后得到的值,上下325mil误差。如基准1000mil长,-125mil:325mil就是875mil的上下325mil。

网友:
怎么我做的等长线没有后边的那两组数据,也就是在Actual 和 Margin 下边一点数据都没有??如何弄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