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出网表时提示图片错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4-27):
輸出网表时提示图片错误是什么问题

网友:
找到它们看一下是不是value值的问题,或者pcb footprint命名不规范问题

网友A:
都已經講那麼清楚 , 您的 PCB Footprint 欄位內的資料有多按一個enter 動作.
處理方式是把PCB Footprint 欄位資料清空後重打就好了, 但是要注意不要隨手就按下Enter 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已經講那麼清楚 , 您的 PCB Footprint 欄位內的資料有多按一個enter 動作.
處理方式是把PCB Footprint  ...

重輸OK了,謝謝

网友:
Look Look Look L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