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输出 NC DRILL导入CAM 350后 被放大

楼主(2016-04-27):
使用allegro 16.6 输出 NC DRILL文件,然后导入CAM 350 后查看该文件。
发现:文件中的孔全部被放大而且偏离了板框位置。

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是在输入CAM 350时设置么?

图像

网友A:
    把导入精度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导入精度设置一下

    谢谢您,设置成2:5之后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设置成2:5之后就好了。

    要匹配输出时候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匹配输出时候的精度

输出时的设置:

    这样对应CAM350设置成2:5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时的设置:

这样对应CAM350设置成2:5应该可以了吧

    Yes,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