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 netlist 报错。怎么解决?那么多的重复电源脚,要每个管教都要改吗?

楼主(2016-04-27):
    #232 WARNING(ORCAP-36042): Pin "VDDIO" is renamed to "VDDIO#D8" as visible power pin of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in Package INT6400EE , U5A: CNU204n_7400, D AR7400 (2.20, 0.40).
那么多的重复电源脚,要每个管教都要改吗?有什么好的办法?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把电源管脚属性更改为power即可

楼主:
    能图示具体方法吗?!!谢谢!!!

网友:
    进入元件编辑界面,双击PIN可以选择属性的。保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