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编好的skill放在什么路径下,然后怎么加到菜单中

楼主(2016-04-27):
谢谢,求详细资料~

网友A:
最简单是直接放在pcbenv下,也可以自定义路径,在allegro.ilinit加入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Z:/SKILL") )) 类似的路径
然后直接在调试界面输入load("xxx.il"),自动的话,修改pcbenv下的allegro.ilinit,加入load("xxx.il")即可自动加载
菜单常用的有2种,直接修改men文件,这种不推荐,然后就是使用系统函数动态加载 什么axlUIMenuInsert的  论坛搜索下,有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是直接放在pcbenv下,也可以自定义路径,在allegro.ilinit加入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 ...

Ok,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