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BGA焊接难吗

楼主(2016-04-27):
请问大家,双面BGA焊接难吗,如下图:
谢谢

楼主:
对了,背面BGA是POP封装的LPDDR+NAND

网友A:
没啥困难吧,看工厂的制程能力,你的pitch还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困难吧,看工厂的制程能力,你的pitch还这么大

好的,谢谢

网友:
多部分SMT都可以做

网友(2017-03-14):
好做 不过要注意二次回流焊 对器件的温度这块

网友(2017-10-14):
    点胶不就行了,不用担心BGA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