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帮忙看一段代码

楼主(2016-04-27):
看了几个代码想到一个给PIN和VIA添加KEEPOUT的方式。
但是运行右键done操作不能结束命令,会继续执行完while后才能结束,也就是要done三次才能真正结束。
求帮忙改进代码,谢谢!
代码如下:

axlCmdRegister("Create_Keepout" 'Create_Keepout ?cmdType "interactive" ?doneCmd 'Create_Keepout_done ?cancelCmd 'Create_Keepout_Cancel)
defun(Create_Keepout ()

      let((mypopup clinedbid polydbid dia)
      axlUIWPrint(nil "Create_Keepout V0.8")
      axlUIWPrint(nil "Written by df")
          notdone = t

    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 (list "Done" 'Create_Keepout_done)
                                (list "Cancel" 'Create_Keepout_Cancel)))
    axlUIPopupSet(mypopup)
        dia=atoi(axlUIPrompt("Enter Diameter" "50")) ;用弹窗的方式获取自定义的直径
        while(notdone
        FirstPin = nil
        SecondPin = nil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VIAS" "pins") ?onButtons list("noall" "VIAS" "pins"))
        axlUIWPrint(nil "Please Select First.....")
                axlSelect()
        FirstPin = car(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axlHighlightObject(FirstPin)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VIAS" "pins") ?onButtons list("noall" "VIAS" "pins"))
        axlUIWPrint(nil "Please Select Second.....")
                axlSelect()
        SecondPin = car(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axlHighlightObject(SecondPin)
                 if(FirstPin != nil && SecondPin != nil then
                   clinedbid=caar(axlDBCreateLine(list(FirstPin->xy SecondPin->xy),dia,"Etch/top"));Create Cline on the top.
                   polydbid=axlPolyFromDB(clinedbid ?endCapType 'ROUND);Poly
           axlDeleteObject(clinedbid)
                   df_shape=axlDBCreateShape(car(polydbid) t "Route Keepout/all" nil)
                   axlDBAddProp(car(df_shape),  list("ROUTES_ALLOWED"))
                   axlDBAddProp(car(df_shape),  list("VIAS_ALLOWED"))
                   else
                   axlUIWPrint(nil "Please Select via or pin....")
                    );end if
                        axlDehighlightObject(FirstPin)
            axlDehighlightObject(SecondPin)
                        );end while
        ));end defun

defun(Create_Keepout_done ()
                notdone = nil
                axlFinishEnteRFun()
                axlUIWPrint(nil "- Done -")
          )
defun(Create_Keepout_Cancel ()
                notdone = nil
                axlCancelEnterFun()
                axlUIWPrint(nil "- Cancel -")
     )

941 Bytes,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skill源码

网友A:
一种改法,将axlSelect改为axlSingleSelectPoint,另外在done cancel回调函数中将菜单清除axlUIPopupSet(nil), 另外axlSelect函数已经是多选操作,不需要调用两次。

axlCmdRegister("Create_Keepout" 'Create_Keepout ?cmdType "interactive" ?doneCmd 'Create_Keepout_done ?cancelCmd 'Create_Keepout_Cancel)
defun(Create_Keepout ()

      let((mypopup clinedbid polydbid dia)
      axlUIWPrint(nil "Create_Keepout V0.8")
      axlUIWPrint(nil "Written by df")
          notdone = t

    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 (list "Done" 'Create_Keepout_done)
                                (list "Cancel" 'Create_Keepout_Cancel)))
    axlUIPopupSet(mypopup)
        dia=atoi(axlUIPrompt("Enter Diameter" "50")) ;用弹窗的方式获取自定义的直径
        while(notdone
        FirstPin = nil
        SecondPin = nil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VIAS" "pins") ?onButtons list("noall" "VIAS" "pins"))
        axlUIWPrint(nil "Please Select First.....")
                axlSingleSelectPoint();change
        FirstPin = car(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axlHighlightObject(FirstPin)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VIAS" "pins") ?onButtons list("noall" "VIAS" "pins"))
        axlUIWPrint(nil "Please Select Second.....")
                axlSingleSelectPoint();change
        SecondPin = car(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axlHighlightObject(SecondPin)
                 if(FirstPin != nil && SecondPin != nil then
                   clinedbid=caar(axlDBCreateLine(list(FirstPin->xy SecondPin->xy),dia,"Etch/top"));Create Cline on the top.
                   polydbid=axlPolyFromDB(clinedbid ?endCapType 'ROUND);Poly
           axlDeleteObject(clinedbid)
                   df_shape=axlDBCreateShape(car(polydbid) t "Route Keepout/all" nil)
                   axlDBAddProp(car(df_shape),  list("ROUTES_ALLOWED"))
                   axlDBAddProp(car(df_shape),  list("VIAS_ALLOWED"))
                   else
                   axlUIWPrint(nil "Please Select via or pin....")
                    );end if
                        axlDehighlightObject(FirstPin)
            axlDehighlightObject(SecondPin)
                        );end while
        ));end defun

defun(Create_Keepout_done ()
                notdone = nil
                axlFinishEnterFun()
                                axlUIPopupSet(nil);change
                axlUIWPrint(nil "- Done -")
          )
defun(Create_Keepout_Cancel ()
                notdone = nil
                axlCancelEnterFun()
                                axlUIPopupSet(nil);change
                axlUIWPrint(nil "- Cancel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改法,将axlSelect改为axlSingleSelectPoint,另外在done cancel回调函数中将菜单清除axlUIPopupSet(nil ...

感谢版主的解答。
之前也用的是的axlSingleSelectPoint,但是发现邮件菜单出不来。现在改了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解答。
之前也用的是的axlSingleSelectPoint,但是发现邮件菜单出不来。现在改了还是这个问题 ...

把axlUIPopupSet(mypopup)放到while里面就行了

axlCmdRegister("Create_Keepout" 'Create_Keepout ?cmdType "interactive" ?doneCmd 'Create_Keepout_done ?cancelCmd 'Create_Keepout_Cancel)
defun(Create_Keepout ()

      let((mypopup clinedbid polydbid dia)
      axlUIWPrint(nil "Create_Keepout V0.8")
      axlUIWPrint(nil "Written by df")
          notdone = t

    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 (list "Done" 'Create_Keepout_done)
                                (list "Cancel" 'Create_Keepout_Cancel)))

        dia=atoi(axlUIPrompt("Enter Diameter" "50")) ;用弹窗的方式获取自定义的直径
        while(notdone
                axlUIPopupSet(mypopup)
        FirstPin = nil
        SecondPin = nil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VIAS" "pins") ?onButtons list("noall" "VIAS" "pins"))
        axlUIWPrint(nil "Please Select First.....")
                axlSingleSelectPoint()
        FirstPin = car(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axlHighlightObject(FirstPin)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VIAS" "pins") ?onButtons list("noall" "VIAS" "pins"))
        axlUIWPrint(nil "Please Select Second.....")
                axlSingleSelectPoint()
        SecondPin = car(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axlHighlightObject(SecondPin)
                 if(FirstPin != nil && SecondPin != nil then
                   clinedbid=caar(axlDBCreateLine(list(FirstPin->xy SecondPin->xy),dia,"Etch/top"));Create Cline on the top.
                   polydbid=axlPolyFromDB(clinedbid ?endCapType 'ROUND);Poly
           axlDeleteObject(clinedbid)
                   df_shape=axlDBCreateShape(car(polydbid) t "Route Keepout/all" nil)
                   axlDBAddProp(car(df_shape),  list("ROUTES_ALLOWED"))
                   axlDBAddProp(car(df_shape),  list("VIAS_ALLOWED"))
                   else
                   axlUIWPrint(nil "Please Select via or pin....")
                    );end if
                        axlDehighlightObject(FirstPin)
            axlDehighlightObject(SecondPin)
                        );end while
        ));end defun

defun(Create_Keepout_done ()
                notdone = nil
                axlFinishEnterFun()
                                axlUIPopupSet(nil)
                axlUIWPrint(nil "- Done -")
          )
defun(Create_Keepout_Cancel ()
                notdone = nil
                axlCancelEnterFun()
                                axlUIPopupSet(nil)
                axlUIWPrint(nil "- Cancel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xlUIPopupSet(mypopup)放到while里面就行了

感谢解答!昨晚把这个程序改好了,目前发现的BUG已经修复。感谢版主的支持!

网友(2018-05-23):
缺少是好帖子

网友(2018-10-17):
发现,避让变大了后,在设置小直径就可以了,也就是说避让变大不能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