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镀铜问题,镀1OZ好还是镀HOZ好

楼主(2016-04-28):
制作PCB两层板,是用1.5OZ开料镀HOZ好,还是1OZ开料镀1OZ好?

网友:
这个没有好不好之分吧,看你信号要不要做阻抗了,常规是1OZ

网友:
2层板,我不知道,没做过。不过,4层及以上的,一般是HOZ开料,最终厚度1~1.5oz(跟镀0.5oz是有区别的)。镀多厚,要看板子厚度的。细节方面,应该问板厂

网友:
完成10z就可以了,看你电流吧,电流大,厚度大一些会增加载流

网友(2016-10-30):
用薄的基铜比较好,一个是方便厂家镀铜,再一个是有利于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