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 输出异常

楼主(2016-04-28):
刚做了一个PLL 电路,上次有两块已经调好了,但是这次不知道哪出了问题,输出频谱如 图,不知道是哪里的参数出了错还是啥,有熟悉的人指点一下方向吗?

网友A:
测测vtune,看是不是没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vtune,看是不是没锁上?

VTUNE 确实不对,电荷泵 输出一直不对,还不知道怎么调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VTUNE 确实不对,电荷泵 输出一直不对,还不知道怎么调啊

那估计就是环路参数不对了,换几个不同参数的电阻电容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就是环路参数不对了,换几个不同参数的电阻电容试试吧

现在好了,最后竟然是焊接的原因,把元件重新焊一下,连接器固定一下就好了,哎。。

网友(2016-05-29):
焊接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