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波测试

楼主(2016-04-28):
请教各位在测试DC-DC,LDO纹波时,示波器的时间刻度设置有要求吗?在测试纹波时时间刻度打得比较大10ms/div, 和10us/div,测出的值相差数倍,甚至十倍。这是什么原因?测试方法是一样的,接地线是配套的专用测试纹波的。只是示波器时间刻度的差异。

楼主:
在10ms的刻度时测试的波形周期为50Hz,把示波器地和单板地连接就消除了,应该就是市电的影响。之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经常忘了示波器和待测板共地。,今后要牢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10ms的刻度时测试的波形周期为50Hz,把示波器地和单板地连接就消除了,应该就是市电的影响。之前也碰到过 ...

不共地的原因

网友:
示波器的GND和板子没有接好么

网友:
测试纹波需要在示波器探头上用到接地针,不能用地线鳄鱼夹

网友(2016-06-18):
不共地的原因

网友:
以10ms/div为准,开20M带宽限制,地当然是接啊,用接地环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