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面同层的SMD焊盘和走线颜色不同的设置

楼主(2016-04-28):
AD里面是否能设置同层SMD焊盘的颜色不同于同层的走线的颜色?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是不是软件本身不能设置?还是我用的版本(Summer 09)太低了?

网友A:
    可以设置的。哪种版本都可以。
    Altium Designer不同网络走线颜色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的。哪种版本都可以。
    Altium Designer不同网络走线颜色的设置

你这是走线网络颜色的设置,我问的是同层贴片焊盘和走线不同颜色设置的问题啦。

楼主:
    这个板子还是比较简单的,可以勉强用透明模式显示。如果是复杂多层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还是比较简单的,可以勉强用透明模式显示。如果是复杂多层板呢?

 这是allegro画的板,十层板也一样是透明的。。。。。

网友:
    不能。只有网络颜色的设定。    另外AD里面也可以对各种元素透明的。

网友:
    Altium Designer 15 or 16都可以的

网友:
    貌似AD不能单独设置焊盘的颜色!
    请高手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