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面多边形上放置过孔之前,多边形隐藏的设置

楼主(2016-04-28):
AD里面多边形上放置过孔之前,多边形隐藏的设置怎样设置?请问哪个大侠知道,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很容易实现,见下图。
1.在PCB界面按下L键,出现界面,选择SHOW/HIDE,
2.polygons下选着H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容易实现,见下图。
1.在PCB界面按下L键,出现界面,选择SHOW/HIDE,
2.polygons下选着Hide

这个我知道。我问的是,过孔附在光标移动到铺铜区域的时候,铺铜区域自动隐藏了,只显示边界。我已经知道了,把铺铜改为solid,就OK了。还是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