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blem with TPS40422

楼主(2016-04-28):
    有没有人用过  TI  的TPS40422?
    我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明白:
1、TPS40422 的过流保护工作原理。  不是PMbus设置的值对应是多少电压。我的理解是 里面应该有个换算公式,换算成电压值来与外部采样的值比较。不知道有没有人了解这个?

2、PMbus  指令    IOUT_CAL_GAIN  选择电阻对应的 系数是干什么用的?
    3、芯片的补偿网络是怎么设置的,这点芯片的datasheet上没有写。连接了个  TI的文档,遗憾的是 该文档已经被移除?

我的应用时  12-->0.95V ,40A

楼主:
    吐槽下 , 文晔的FAE 。都不出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吐槽下 , 文晔的FAE 。都不出力啊

习惯就好~~~

主要你不是类似于 华为或者富士康的工程师。
    那些大公司的工程师们,遇到问题直接就将原厂的FAE叫过去,干活,调好为止,不然让采购举报你

网友(2016-07-03):
    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这个电路是之前在多相DCDC的电路里面看到过,主要作用是检测电感电流,当满足R*C=L/DCR的情况下(推导过程可以去网上查),电容两侧的电压等于功率电感DCR的电压,而DCR已知,以此检测流经电感的电流,芯片内部有一个over current ref voltage,检测电压超过之后芯片shut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