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滤波效应

楼主(2016-04-28):
请问什么是天线的滤波效应?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天线中形成一个谐振器结构,对特定频点电磁能量进行存储,导致该频率能量不能正常辐射出去

cer

网友(2018-12-26):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天线中形成一个谐振器结构,对特定频点电磁能量进行存储,导致该频率能量不能正常辐射出去

天线振子是谐振结构,是开放的谐振结构,所以天线本身天然地存在滤波效应,具体表现为天线有带宽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