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的函数如何在命令行带入参数??

楼主(2016-04-28):
注册的函数如何在命令行带入参数??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fnaxlShellSlide这个函数加个参数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naxlShellSlide这个函数加个参数就行了

defun( test(@rest a) println(a))
那问一下如果输入test(1 2 3)或者test("a"  "b" 3),如何获取test函数参数输入的个数,并得到每一个参数进行其他操作?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efun( test(@rest a) println(a))
那问一下如果输入test(1 2 3)或者test("a"  "b" 3),如何获取test函数 ...

所有参数会作为一个list传入,函数内部根据实际需求来操作这个list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参数会作为一个list传入,函数内部根据实际需求来操作这个list就行了。

谢谢指点,搞定!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参数会作为一个list传入,函数内部根据实际需求来操作这个list就行了。

你好!再问一下,skill如何把格点设置在原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再问一下,skill如何把格点设置在原点?谢谢!

录个script就搞定了,当然也可以通过skill动态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