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矩阵键盘问题!!!

楼主(2016-04-28):
不使用软件,要怎么去测试3乘以4矩阵键盘的好坏?比如按一个按键等亮,或者喇叭响作为提示。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最好用软件~~~~或者你用GPIO去控制灯,通过按键矩阵键盘控制灯的开关。但是那需要软件工程师配合你。剩下的就看你咯

网友:
不嫌麻烦的话,可以在板子断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短路档来测。举个例子:
假设行1和列1所在的按键是S11。
把红黑表笔分别接在行1和列1上,当按下S11时万用表才会响,按其他按键就没反应。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判断S11是ok的。
以此类推,测完所有的按键。
假如所有按键都测试通过,就可以说明矩阵键盘在硬件上是ok的。但想要矩阵键盘正常工作,按键扫描程序是必要的,建议还是要上程序测更为可靠。

网友:
楼上的方法,感觉好强的说。

网友:
利用 MM74C922 或 MM74C923 接3乘以4矩阵键盘,輸出再接到 74HC154 , 74HC154 接 LED 燈(LED記得要串限流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