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板子之间绕等长

楼主(2016-04-28):
     如题,不同的2个板子,有一组net通过连接器相连,现在需要等长,应当怎么做?谢谢!!
不要告诉我分别绕等长。

网友:
    我也想知道。之前的方法就是分别等长

网友:
    分别设置两个板子的约束  加起来是你最大误差   没那么纠结,没信号在乎多少那5mil 10mil的

网友:
    不要告诉我分别绕等长。..
    那我就只能什么都不说了..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分别等长不就是最原始有效的吗

网友(2016-06-03):
    可以设置一对一link等长,可以两块板子上的线长叠加到一块板子上做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