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哪位朋友有通过s参数反演介质材料与损耗等参数的matlab程序?

楼主(2016-04-28):
    哪位朋友有通过s参数反演介质材料与损耗等参数的matlab程序?

    例如在有些文档中提到通过ABCD矩阵
A=cosh(YL)
B=Zc/sinh(YL)
    C=1/Zc*sinh(YL)
    Zc=sqrt(B/C)
同时
A=((1+S(1,1))*(1-S(2,2))+S(1,2)*S(2,1))/(2*S(2,1))
B=50*((1+S(1,1))*(1+S(2,2))-S(1,2)*S(2,1))/(2*S(2,1))
C=((1-S(1,1))*(1+S(2,2))-S(1,2)*S(2,1))/(2*50*S(2,1))
    D=((1-S(1,1))*(1+S(2,2))+S(1,2)*S(2,1))/(2*S(2,1))

Y是传输线复传播常数  Zc为特征阻抗  L为线长

    为何按下面反推公式

    Y1=arcsinh(Zc/B)/L
    Y=acosh(A)/L

为何按照上面推导 Y与Y1的值不一样呢?

楼主:
    Standard       Start (GHZ)    Stop (GHZ)     Length (mils)
THRU            0.05               50                590
    OPEN            0.05              50           295
    LINE–1          0.05           0.28         8916
    LINE–2          0.28          1.58         2176
LINE–3          1.58         8.89         822
LINE–4         8.89          50            640
    TestLine–2   0.05          50            10000
    例如要测试10000的测试线,要分别测量多个频段的校准线?
    这些校准线在推导的时候是如何去嵌入计算的呢?

这些校准线是用来分别去嵌入不同频段下的s参数,然后推导不同频段范围内的材料特性?

楼主:
但是在Signal Link-Path Characterization Up To 20 GHz Based On A Stripline Structure文档里面标示的公式,但是按这个推的结果感觉也不对啊 ,8I AhQa
    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或者计算有误

网友A:
    你先验证单个频点的ABCD matrix,然后再做一定带宽的拟合,一上来这么宽,很多细节的算法都评估不了那么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验证单个频点的ABCD matrix,然后再做一定带宽的拟合,一上来这么宽,很多细节的算法都评估不了那么准 ...

在看一些表述的paper,有些感觉表述的比较模糊

而且根据文章的表述,这个处理过程好像并不那么轻松简单

可能会涉及不少算法处理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验证单个频点的ABCD matrix,然后再做一定带宽的拟合,一上来这么宽,很多细节的算法都评估不了那么准 ...

像图示中的公式,首先得到的是理想s参数,通过ABCD公式可以推导出 复合介电常数γ
    但是像用黑色箭头标注出的 A与B是哪个参数确定的?是ABCD里面的A与B?还是后面的计算公式里面的A与B?
如果是后面的A与B,那么介质常数的α d又是怎么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