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allegro导出的pdf字体和板上无法一致?

楼主(2016-04-29):
求助大神!使用allegro16.5的 EXPORT功能里面导出pdf,但是为什么字体变化了,不是板子上面 的那种字体。如下图:
有人说字体在这里面选择,但是这个按钮是灰色的,根本选不了。

pdf上面的效果

pdf上面的效果

板子上面的字符

板子上面的字符

不管怎么操作,这个按钮都是灰的。

不管怎么操作,这个按钮都是灰的。

网友:
用PDF打印机打印出来就是一致的,用导出PDF的方式,字体就变形,不清楚原因

网友A:
    把你最后那个图上面那个对钩点掉..

网友B:
    发现用16.6这个导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最后那个图上面那个对钩点掉..

    试过了,没用的。

    难道就没人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用16.6这个导出好用

我说的是16.5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用的。

难道就没人知道吗?

我也试过了,有用的....

网友:
    把字体改为黑体的即可,管他下面按钮是灰色的点不动没关系,直接复制粘贴改上面的字体即可。

网友(2016-06-20):
    我的16.6    没办法保存PDF档      报错:字体缺失    请教哪位知道怎样加入缺失的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