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打印打出多的层面出来怎么设置?

楼主(2016-04-29):
    PDF打印打出多的层面出来了要怎么设置
想要的效果是下图这样的

网友A:
    file》export》pdf  然后根据需要自己设置就OK

网友B:
    导出的时候那些勾选项什么都不要选,就是你PCB上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的时候那些勾选项什么都不要选,就是你PCB上的效果

    打印成功,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export》pdf  然后根据需要自己设置就O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