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求真相】铜皮对过孔的避让距离不一样

楼主(2016-04-29):
    如下图,GND层(定义的平面层)铺铜,铜皮对过孔的避让距离不一样(过孔大小一样,只是名称不一样)
这个怎么解

网友:
    可能是某一个过孔的网络有设置规则,有文件才好进一步看看

网友:
    2个过孔的网络是一样的吗?要是不一样就是设置安全间距的问题

网友:
    net设置规则不一样,仔细查下

网友:
    有可能是设计的net规则不一样,避让大的规则较大

网友:
    也有可能是:板子上或封装里放了不同大小的禁布区。
最好有板子看下。

网友:
    你们都是专家解释的非常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