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面处理工艺的咨询

楼主(2016-04-29):
向大家咨询一个制板工艺的问题:表面处理为flash gold 15u'是什么表面处理工艺,换算成公制是多少?

网友A:
flash gold 15u'就是金厚15微英寸   1微米=39.37微英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gold 15u'就是金厚15微英寸   1微米=39.37微英寸

flash gold 是什么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叫水金

你们公司有做这个工艺的吗?
另外,对于铝线邦定,有没有推荐的表面处理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沉金

flash gold 是镀金(闪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有做这个工艺的吗?
另外,对于铝线邦定,有没有推荐的表面处理工艺?

做化金工艺就可以

网友B:
请问镀金和沉金是什么区别?以前我们公司都是沉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镀金和沉金是什么区别?以前我们公司都是沉金的

还没休息  区别就是镀金是硬金 沉金是软金

网友C:
电金也叫电镀硬金,化金也叫化学沉金。沉金密度差一些。
问下,什么是铝线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金也叫电镀硬金,化金也叫化学沉金。沉金密度差一些。
问下,什么是铝线绑定?

其实就是将铝线通过邦定的方式跟焊盘“焊接”在一起,可以这么理解邦定的含义:一种特别的“焊接”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将铝线通过邦定的方式跟焊盘“焊接”在一起,可以这么理解邦定的含义:一种特别的“焊接”方式

谢谢解答,请问这种方式在什么时候回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解答,请问这种方式在什么时候回用到?

机械上结构决定的,通常芯片里面的线跟焊盘的连接都是邦定的工艺,我也是最近才了解到的,只知皮毛。

网友(2016-06-12):
最差的镀金工艺flash

网友(2016-07-28):
引用 网友B:
请问镀金和沉金是什么区别?以前我们公司都是沉金的

镀金的金会厚点,一般的金手指都用这个。

网友(2017-08-10):
邦定可以做镍钯金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