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经验] 利用PIC16F1947的PWM模块做了两个呼吸灯

楼主(2016-04-29):
小弟学习PIC16F1947,自己根据画了一个原理图(见附件),以后会把所有要做的程序都发上来,程序是用状态机写的,推荐给大家,程序 如下所示:

/*
*@Name:        PWM_led
*@version  1.0
*@Author        xiaopan
*@Date                2014.8.2
*/

#include<pi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WM1(x)                        {CCPR3L = x>>2;DC3B0 = 1;DC3B1 = 1;}        //        X  X>>1
#define PWM2(x)                        {CCPR4L = x>>2;DC4B0 = 1;DC4B1 = 1;}        //  X  X>>1

uint Time = 0;
uint cnt_1ms = 0;
uchar State = 0;

void GPIO_INIT();
void TIMER2_INIT();
void TIMER4_INIT();
void PWM_INIT();
void Control_Task();

/*
*@function 主函数
*/
void main()

        GPIO_INIT();
        PWM_INIT();
        TIMER2_INIT();                                //PWM利用TIMER2
        TIMER4_INIT();                                //定时1S出发改变一次占空比,调节PWM波形
        while(1)

                Control_Task();
        }
}
/*
*@Function                IO口初始化 RG0        CCP3        RG3        CCP4
*/
void GPIO_INIT()

        TRISG = 0X00;        //设置RG口为输出
        ANSELG = 0;                //设置RG口为数字量
        LATG = 0;                //设置RG口为低电平

        TRISF = 0;
        ANSELF = 0;
        LATF = 0;
}

/*
*@定时器2初始化
*/
void TIMER2_INIT()
{
        TMR2 = 0;
        PR2 = 255;                //255

        TMR2IF = 0;

        T2CKPS0 = 1;        //1
        T2CKPS1 = 0;        //0

        TMR2ON = 1;
}

/*
*@定时器4初始化
*/
void TIMER4_INIT()

        T4CON = 0x0e;                         //0000 1110

        TMR4IE = 1;
        TMR4IF = 0;

        TMR4 = 0X00;

        PEIE = 1;
        GIE = 1;
}

/*
*@ PWM初始化
*/
void PWM_INIT()
{
        CCP3CON = 0X0C;
        CCP4CON = 0X0C;

        CCPTMRS0 &= 0X0F;

        TRISG = 0;
}

/*
*@Function 主任务函数
*/
void Control_Task()
{
        static uint Time ;
//        static uchar State = 0;
        static uint Record_Time;
        uint Delta_Time;

        if(State == 0)
        {
                Time = 1000;
                State = 1;

        }
        if(State == 1)

                PWM1(Time);
                PWM2(Time);

                Record_Time = cnt_1ms;

                State = 2;
        }

        if(State == 2)
        {
                if (cnt_1ms < Record_Time)
                {
                        Delta_Time = 65536 - Record_Time + cnt_1ms;

                else
                {
                        Delta_Time = cnt_1ms - Record_Time;
                }

                if (Delta_Time >= 200)                        //300MS循环一次执行新的PWM_OUT

                        Time = Time - 100;
                        State = 1;

                        if(Time == 0)

                                Time = 0;
                                State = 3;

                }

        if(State == 3)
        {
                PWM1(Time);
                PWM2(Time);

                Record_Time = cnt_1ms;

                State = 4;
        }

        if(State == 4)

                if (cnt_1ms < Record_Time)
                {
                        Delta_Time = 65536 - Record_Time + cnt_1ms;

                else
                {
                        Delta_Time = cnt_1ms - Record_Time;

                if (Delta_Time >= 200)                        //300MS循环一次执行新的PWM_OUT
                {
                        Time = Time + 100;
                        State = 3;

                        if(Time == 1000)
                        {
                                State = 0;

                }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TMR4IF == 1)
        {
                TMR4IF = 0;
                cnt_1ms++;

        //        LATF0 = !LATF0;
        }
}

楼主:
长久的日积月累!

网友(2018-11-06):
感谢分享经验。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