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聚合物电容和普通钽电容区别大吗

楼主(2016-04-29):
板子上主电源19V输入,本来用的是33uF/25V的三洋的黑色钽聚合物电容,这次想改成一般的33uF/25V的普通黄色电容。不知道问题大不大,各位能帮忙从理论上分析下这两种电容的差异大吗?以上电容都是贴片,E型。谢谢

网友:
普通情况下是一样的,但有特殊情况,比如ESR有可能不一样。另外,DC-DC滤波场合,最好用黑色聚合物电容,而不是普通的黄色钽电容,原因在于:有可能会爆。不少钽电容爆炸的案例,都是用在DC-DC场合。

网友:
普通黄色电容,黄色和黑色不是区别二氧化锰和聚合物钽电容的方式。  不过如果是普通钽电容,建议不要用,首先普通钽电容的安全使用需要降额50%才是非常安全的,而且其特性决定了不适用于电源入口,很容易失效。聚合物就要好很多,你电源入口一般来说没必要钽电容吧,铝电容相对性价比不低。

樓主所言屬實,敝爛公司使用的二氧化錳鉭質電容是黑色的。

楼主:
刚才上网查了下,普通钽电容失效率很高。E:\Jackyang\ZKJX2015\资料

网友:
很明确的告诉你,黑色聚合物电容要强很多,虽然要贵一点~~~黄色的少用~~~黄色的钽电容确实有爆炸的可能性~~~

网友A:
钽电容一定要降额50%及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一定要降额50%及以上。

小弟對墮落兄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綿延不絕!

不過說句實話,以前在養雞場工作那段日子,器件擺都擺不下了,誰還會留兩倍的餘量。

讓買家兩年就換隻聰明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一定要降额50%及以上。

謹表達我對墮落fallen)兄的崇敬!

网友:
常常買新產品,促進國家經濟流動,提高人們生活水平。

网友(2019-08-16):
你使用普通钽电解替换掉聚合物钽电解,虽说容量参数是一致的 可是大大降低了安全性能,爆炸的可能非常大,而且普通钽电解一般ESR在几百mΩ以上而聚合物钽电解就几十mΩ甚至几mΩ,总而言之 能用好的取代差的,但最好不要用差的取代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