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可以设置同一网络单根线段与同一网络铜皮避让距离吗

楼主(2016-04-30):
    与大家探讨一个问题:allegro可以设置同一网络单根线段与同一网络铜皮避让距离吗?pads是可以的

网友:
    必须可以的

网友:
    同个网络怎么避让??

网友:
    约束管理器里面   单独的samenet spacing 里面

网友A:
    添加一个void same net 属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一个void same net 属性就可以了

    我说的这种情况,一般是单点接地时,才会考虑。比如,有一个音频IC的地铜,你需要单独对它铺一个地但又不能与系统直接相连接来,只能在一个地方时,除了VOID,route keepout,好像没有更好的办法直接了。主要是防止下次改板动了铜皮,我设置的避让属性没了。

楼主:
    比如 这根箭头指示网络也是地,它附属的信号要求单独拉一根地线与之相邻走过支。

    附图

    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