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读取TXT文件并在特定位置编辑插入内容?

楼主(2016-04-30):
例如:data.txt中含有以下数据:

abcd
test1
test2
用infile读入txt
p = infile("data.txt")
在读取data.txt时,希望读到abcd以后,在abcd后面插入cdef,使文档变成
abcd
cdef
test1
test2

请问如何实现,求高手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换个思路数据缓存一下再写

网友A:
in = infile("data.txt")
out = outfile("data1.txt")
while(gets(line in)
    fprintf(out line)
    when(line == "abcd\n" fprintf(out "cdef\n")
)
close(in)
close(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 = infile("data.txt")
out = outfile("data1.txt")
while(gets(line in)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 = infile("data.txt")
out = outfile("data1.txt")
while(gets(line in)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如果我想移动data1.txt到./temp文件夹下,我用了下面的语句:
axlOSFileMove("data1.txt" "temp/data1.txt")

如果我想把当前路径下所有的.txt文件都移动到./temp文件夹中,但我又无法预知所有的文件名或者文件太多,这时候该如何批量处理得到我想要的效果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如果我想移动data1.txt到./temp文件夹下,我用了下面的语句:
axlOSFileMove("data ...

移动文件的话,推荐使用bat批处理或者vbs
Skill对文件的操作除了读写,都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