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适合的DCDC Converters

楼主(2016-04-30):
选择适合的DCDCConverters
请问在相同输出输入的条件下(5Vto 3.3V / 3A)
TPS563200(17 Vin)TLV62085(6 Vin)在应用上都可以做使用, 那为什么通常会推荐TLV62085??
因为最近常常被客户问, 在不考虑价格的情况下, 先进们的看法是?

网友(2017-02-23):
1、开关频率选择高的,输出电容电感可以小一些,方便布线和节省成本;2、选择输入输出压差小的,效率可以做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