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功率电感值越大 其饱和电流越低??

楼主(2016-05-01):
由上图可看出   功率电感值越大  其饱和电流会越小
亦即越容易饱和
这是为啥呢??
请各位大大指导  感激

网友:
  • 感值越大,所需的繞線圈數越多。
  • 磁心材質與大小不變,所能承受的最大磁通量是不變的。
  • 繞線圈數越多,相同電流下產生磁通量越大,電感也越容易達到磁飽和的狀態,因此達到磁飽和的電流就越低。
  • 繞線圈數越多,磁心被繞線重重包圍、散熱性越不好,因此溫升飽和電流的值也隨之降低。

我是胡謅的,千萬別相信!

支持,
这个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

网友:
ΦB = I x L

如果磁通量 ΦB 固定,感值 L 越大、電流值 I 越小。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精华不在字多
V5
【超級狗 好吧!小弟拜你。>_<||| 】 還好不是《我去幫他燒紙錢,他才能從下面上來和你說話》 ~^_^~
NB

楼主:
引用 网友A:
Φ = I x L

如果磁通量 Φ 固定,感值 L 越大、電流值 I 越小。

感谢版主大大的解惑

网友:
同样的封装,感量越大,线圈越多,相应的线径会变小。
内阻增大,同样的电流,热量越大。

网友:
jacklee_47pn︰
還好不是《我去幫他燒紙錢,他才能從下面上來和你說話》 ~^_^~
多燒一點存起來,以後下去才有得用!

网友(2016-07-12):
狗哥,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2022-02-09):
都说的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