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 bus串扰分析

楼主(2016-05-02):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想对DDR整个bus做串扰分析,包括ADD/CMD/CTRL/DQ/DQS/CLK等等信号一起做串扰分析,找出最差的情况,有什么软件可以实现呢?

网友:
    目前感觉是不是就sigrity?

楼主:
    Sigrity的哪个软件呢,speed2000么?

网友A:
    串扰的话,仿真软件会使用串扰电压或者距离来自动计算攻击线的。您所谓的一起做串扰是让所有的线一起动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扰的话,仿真软件会使用串扰电压或者距离来自动计算攻击线的。您所谓的一起做串扰是让所有的线一起动作吗 ...

是的,所有的信号一起开始工作,最差情况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DDR走了dual-stripline的层叠结构,同层和相邻层都有串扰,而且环境比较复杂,所以想对整个channel做一下分析,找出最差的情况

网友B:
    要想全部考虑就只能用3d的仿真软件
    其它的2.5d软件(如powersi,siwave等)在计算时都是有一个设定的阈值限定的,软件会根据设定的阈值来决定多大范围内的线的串扰会被计算,可以修改这个阈值来使软件考虑更多线的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全部考虑就只能用3d的仿真软件
    其它的2.5d软件(如powersi,siwave等)在计算时都是有一个设定的阈值 ...

    软件设定的阈值我可以接受的,就1根信号而言,只考虑附近几根信号对它的串扰就足够了。我现在的需求是要依次分析DDR整个channel的信号,大约100多根信号吧,然后找出其中较差的几根信号,再用3D软件分析。

    说白了就是把DDR的所有信号批量处理串扰分析,找最差情况。有什么软件可以实现,频域和时域的软件都可以,只要能实现这个分析就行。求大神推荐

网友:
    2.5D的软件Hyperlynx就算修改阈值也不可能将所有的线串扰考虑进去的。感觉7楼的建议LZ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用CCT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CT就可以

什么鬼,没听过啊,CST么?

网友B:
    channel check tool
speed2000里面好像有,或者siwave里面好像也有
    网上搜一下ANSYS_CCT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nnel check tool
speed2000里面好像有,或者siwave里面好像也有
网上搜一下ANSYS_CCT

    桓哥,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