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中有没有axl函数可以打开和关闭显示原点坐标的?

楼主(2016-05-03):
skill中有没有axl函数可以打开和关闭显示原点坐标的?

网友:
vbw没有,使用SCRIPT吧

楼主:
谢谢大家,也只能这么做啦

网友A:
打开:axlVisibleLayer("Drawing Format/Drawing_Origin" t)
关闭:axlVisibleLayer("Drawing Format/Drawing_Origin" n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axlVisibleLayer("Drawing Format/Drawing_Origin" t)
关闭:axlVisibleLayer("Drawing Format/Draw ...

谢谢,非常的正确

网友(2016-11-13):
引用 网友A:
打开:axlVisibleLayer("Drawing Format/Drawing_Origin" t)
关闭:axlVisibleLayer("Drawing Format/Draw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