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IS GND Clamp值测试方法

楼主(2016-05-03):
最近在进行IBIS的建模,有问题想询问。
在建立I/O model时,需要测量Pullup,PullDown,GND Clamp和Power Clamp四张I/V图。
我的理解,测试GND Clamp是使用可变电压源,连接GND和output node,然后电压从-VCC到2VCC,然后得到电流值。
那么,PullDown的电流如何得到呢?怎么感觉测试的测试点是一样的呢?

网友:
同问,会玩仿真的太少。

楼主:
后面我学习了IBIS Forum的Cookbook,其中有提到如何使用仿真的方法来从SPICE得到IBIS模型。
1.对应Pullup是让输出状态高,然后在输出和VCC之间加电压扫描,来得到对应的电流值。
2.对应Pulldown是让输出状态置低,然后再输出和GND之间加电压扫描,来得到对应的电流值。
3.对应PowerClamp是让输出高组态,然后在输出和VCC之间加电压扫描,来得到对应的电流值
4.对应GND Clamp是让输出高组态,然后在输出和GND之间加电压扫描,来得到对应的电流值。

然后我按照这样的理解,使用了PSpice来仿真。
我在TI官网上下载了SN74LVC125A的IBIS和pspice模型。
然后用PSPICE画回路图,但是我仿下来GNDClamp是uA级的,但是IBIS模型是mA级的。所以我也不知道现在错在哪里了。
还需要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