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问题:静电达到板子USB接口,导致FPGA单板复位

楼主(2016-05-03):
如题,ESD问题从哪些方面改善。好的ESD设计在设计之前应该从哪些方面考虑?高手们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没有走线图吗?

网友B:
请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SB的GND在TOP层进行分割,分割的距离=>3mm(与主板主GND)
2 复位IC远离板边
3 复位IC的3.3V电源使用RC滤波后接ESD器件
4 复位IC的输出接RC到芯片的复位管脚,RC靠近芯片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SB的GND在TOP层进行分割,分割的距离=>3mm(与主板主GND)
2 复位IC远离板边

版主好厉害!!太感谢了。这个复位中间没有见RC滤波和ESD器件。所以很容易受静电。还好这个最后功能可以去掉。下个版本改善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走线图吗?

走线图不好贴出来。不过问题基本解决了。还是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