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快速生成交错式的BGA 封装

楼主(2016-05-03):
    最近遇到个BGA 的芯片(见图),在建封装时画了很多时间去改误差, 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 【快速】 的方法去生成 比较 【精确】的CAD 封装?

楼主:
    补上bga  ball之间的距离。

网友:
    考虑做阵列式的,然后旋转45度,间距绝对精确

网友A:
    和楼上的想法一样,不过pin number的顺序比较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楼上的想法一样,不过pin number的顺序比较难搞

    是的,不过这样可以先得到所有pin的坐标,   可以试试用csv导入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楼上的想法一样,不过pin number的顺序比较难搞

刚才反应过来 不羁的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楼上的想法一样,不过pin number的顺序比较难搞

这个管脚号还是有规律的,你可以试试用脚本或批处理生成

网友(2016-06-07):
    到底怎么做?
楼主给个方法
    使用资料表示一下啊
    看问题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8-04-20):
    我觉得可以利用格点试一下,把格点的间距设置成PIN间距的一半,这样所有的PIN都在格点上,先生成矩阵的,然后隔排错位移动,设置格点的时候注意精度。

网友B:
    你们用的什么软件?几款主流软件输入相关间距数值自动生成

网友:
    这种简单啦,都是规律的!使用矩阵放置焊盘就轻松搞定了,而且精准。pin number也是很有规律的,可以使用论坛批量修改pin number工具修改。设计过程如果想偷懒就要适当的用一些skill工具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用的什么软件?几款主流软件输入相关间距数值自动生成

    用的Allegro,  我遇到主要问题  一是斜对角的pitch不好控制的很精准。  二是没什么快速的生成pattern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