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求助

楼主(2016-05-04):
按照破解流程,安装到 在电脑开始菜单的所有程序里找到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 加入刚生成的license.lic,点next 后,然后设置好各参数后,在点击next后,弹出的对话框就不能响应。最后出现- Unable to restart Cadence License Server with the new license file 'F:\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dat'.'  Please check the license log file 'F:\cadence\LicenseManager\debug.log' for details.

破解失败,求各位大侠们指点如何破解啊,本人用的是win7 32bit系统

之前用的一直没问题,16.6加61号补丁,可是突然无法使用了,在360杀毒软件里看不到orcad这个联机启动程序了,重新安装后也是这个结果

网友A:
    lic改主机名了么?  加载lic时卡一下正常,我的也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改主机名了么?  加载lic时卡一下正常,我的也卡..

    主机名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机名改了

    看你说补丁的事,先破解的还是先装的补丁?

网友:
    打补丁后,从头破解一遍。跳过安装步骤,不需要重新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说补丁的事,先破解的还是先装的补丁?

    最早的时候我是先破解,然后安装补丁,后来发现不能使用,阿里狗还能用,ORCAD不行,后来我又卸载重新安装,安装补丁后再破解,发现仍然无法使用,orcad没有破解,阿里狗已经破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早的时候我是先破解,然后安装补丁,后来发现不能使用,阿里狗还能用,ORCAD不行,后来我又卸载重新安 ...

    先破解再打补丁再破解明显是不能用的,论坛里有资料,你搜索下..
5楼的说法我不知道他自己弄成功过没..但据我所知,没人成功过..

网友:
    论坛里有如果破解打补丁的教程,搜索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