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在线元器件库,不能使用

楼主(2016-05-04):
我看到库源电气的orcad视频教程中,有很多在线元器件封装库可以使用,但我装了ORCAD后找不到在线元器件库,请问大家,这个是不是只有正版收费的才有啊?

网友:
不是,破解也可以   按Z进入CIS   下面有个本地的和在线的 切过去就看到了

网友:
可能是版本的問題  有些版本有提供  有些版本被取消了

网友A(2018-04-06):
ICA用不了很正常,因为它换了个马甲!!现在叫CIP,还要登录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A用不了很正常,因为它换了个马甲!!现在叫CIP,还要登录才行。

只有正版的才能登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正版的才能登陆吗?

不知道,正在研究攻克

网友A:
有安装成功的没有?

网友(2018-12-23):
引用 网友A:
有安装成功的没有?

 文件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