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测试点怎么加?有工具命令吗?

楼主(2016-05-04):
这种测试点怎么加啊??

网友A:
    应该是类似ICT测试点的方式加上去的,不过要手工加。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杜版的话都不信,这论坛基本就没人能帮到你了..

网友:
    直接在BOARD GEOMETRY -SOLDERMASK_TOP层加阻焊开窗

网友:
    画一个如你附图一样尺寸的,开裸铜的PAD(8milx6mil ?不确定,差不多的大小),然后把这个pad添加到测试点的备选列表,手动添加的时候选择这种pad就行

这种测点一般应用在所谓的中高速diff,从探针到PCB设计都要一体化配套设计的,随便添加意义可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杜版的话都不信,这论坛基本就没人能帮到你了..

    没看到杜版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类似ICT测试点的方式加上去的,不过要手工加。

软件里有工具吗??
    Ps: 杜版的大作已经收到了!!还有亲笔签名!!!

网友:
    做成测试点,通过测试点的方式可以添加上去;

网友:
    直接线上露铜就可以了吧,其他的都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