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15 加换层的走线过孔*怎么不能加了呀,

楼主(2016-05-04):
altium 15 加换层的走线过孔*怎么不能加了呀,

楼主:
找到新发现,shift+ctrl 滚动中键就可以走线加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新发现,shift+ctrl 滚动中键就可以走线加层了,

笔记本切换不方便,有你这个操作,还是比较方便

网友A:
    其实除了这两种方法外,还可以自己设置快捷键来操作的。

网友(2017-04-13):
引用 网友A:
其实除了这两种方法外,还可以自己设置快捷键来操作的。

    这个功能子在哪里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