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要测试哪些指标

楼主(2016-05-04):
    请教下,一般样机调试完成后还需要测试哪些指标呢

网友:
    性能指标很重要

网友:
    先测试功能,然后根据功能测试性能。

网友A:
    大体分如下:
1 端口性能测试,根据自己产品的端口来测试。
    2 电源测试,包括电压,电流与纹波,时序等等,有些还要做故障测试:比如短路不能损坏或者倒灌电压电流等等
O口测试
4 器件降额测试
    5 各器件的时序
MC与静电
    7 高速端口的眼图
。。。。。等等。

网友:
    1、拿到刚刚贴片的板卡,先肉眼观察,有没有明显虚焊、漏焊、连锡、反向的器件。这个要仔细检查一下。
2、电源的静态电阻测试,如果静态电阻短路,上电板卡就烧掉了。
3、加电 上电测试,测量各处电压是不是正常。
4、板卡功能性测量。
5、板卡接口外围硬件电路测量。
    6、板卡性能测量。
    7、板卡高低温试验,振动试验,各种试验。

网友(2016-06-21):
引用 网友A:
    大体分如下:
    1 端口性能测试,根据自己产品的端口来测试。
    2 电源测试,包括电压,电流与纹波,时序等等 ...

    补充。。还有最重要的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