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源代码]draw drill hole/将hole空可以输出至dxf

楼主(2016-05-04):
EDA365 skill 工具箱有这个工具,但是有问题,所以没事自己重写了一下;
主要是为了出dxf时将hole空能够输出到dxf文件,直接上代码:执行前========>

执行后=======>

;;;;;;;;;;;;;;;;;;;;;;;;;;;;;;;;;;;;;;;;;;;;;;;;;;;;;;;;;;;;;;;;;;;;;;;;
;;draw drill holes as shape to BOARD GEOMETRY/DrillHole
;;
;;;;;;;;;;;;;;;;;;;;;;;;;;;;;;;;;;;;;;;;;;;;;;;;;;;;;;;;;;;;;;;;;;;;;;;;

axlCmdRegister( "drlh" `drill_hole_by)
num = 0
cnt = 0
pi = 3.141592
(defun drill_hole_by ()
        saveVis = axlVisibleGet()
        axlVisibleDesign(nil)
        ; set desired layers visible via one or more calls to
        axlVisibleLayer("pin/top" t)
        creat_layer_drlh()
        ;;turn_on_layer( layer)
        formname = "./drlhole.form"
        biuld_form_drlh(formname)
)

(defun creat_layer_drlh ()

  ; ########################################################
  ; Check for the existence of "BOARD GEOMETRY/DrillHole" layer
  ; ########################################################

if(axlIsLayer("BOARD GEOMETRY/Drillhole") == nil then
        axlUIConfirm("You must have a\"BOARD GEOMETRY/DrillHole\" subclass defined")
        axlLayerCreateNonConductor("BOARD GEOMETRY/Drillhole")
        else
        axlMsgPut("---Dirll holes to :BOARD GEOMETRY/Drillhole")
        );end if
); end creat_layer_drlh

(defun biuld_form_drlh (formname)
  (prog ()
        pform = outfile(formname "w")
        fprintf(p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pform "FORM toolwindow\n")
        fprintf(pform "FIXED\n")
        fprintf(pform "PORT 20 10\n")
                                        ;PORT w h
        fprintf(pform "HEADER \"byao\"\n")
        fprintf(pform "TILE\n")

        fprintf(pform "TEXT \"Drill Hole to Shape V1.0\"\n")
        fprintf(pform "OPTIONS UNDERLINE BOLD\n")
        fprintf(pform "TLOC 0 0\n")
        fprintf(pform "ENDTEXT\n")

        fprintf(pform "FIELD drawhole\n")
        fprintf(pform "FLOC 1 2\n") ;FLOC x y
        fprintf(pform "MENUBUTTON \"Drawhole\" 10 3\n")
        fprintf(pform "ENDFIELD\n")

        fprintf(pform "FIELD clearshape\n")
        fprintf(pform "FLOC 1 5\n")
        fprintf(pform "MENUBUTTON \"ClearShape\" 10 3\n")
        fprintf(pform "ENDFIELD\n")

        fprintf(pform "FIELD done\n")
        fprintf(pform "FLOC 1 8\n")
        fprintf(pform "MENUBUTTON \"Done\" 10 3\n")
        fprintf(pform "ENDFIELD\n")

        fprintf(pform "FLEXMODE EdgeGravityOne\n")
        fprintf(pform "FLEX drawhole 0 0 1 1\n")
        fprintf(pform "FLEX clearshape 0 1 0 0\n")
        fprintf(pform "FLEX done 0 1 0 0\n")

        fprintf(pform "ENDTILE\n")
        fprintf(pform "ENDFORM\n")
        close(pform)

        form=axlFormCreate( (gensym) "drlhole.form"
                                `(e inner) `pform_Action_drlh t)
        axlFormDisplay(form)
        ))

(defun pform_Action_drlh (form)

  axlDBRefreshId(axlDBGetDesign())
  (case form->cuRField

    ("done"
     axlFormClose(form)
     axlCancelEnterFun()
     deleteFile(formname)
     axlMsgPut("Done")
     nil
     )

    ("drawhole"
     axlMsgPut("Draw Holes........" )
     draw_hole_drlh()
     t
     )

    ("clearshape"
     clear_shape()
     t
     )

    );end case
  );end defun

(defun unselect_object_drlh ()
        (let (allsel)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hapes pins vias text) ?onButtons '(noall shapes pins vias text))
        ;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all) ?onButtons '(all))
        allsel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ymbols) ?onButtons '(noall symbols))
        allsel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axlClearSelSet()
        )
)

(defun draw_circle (x y dia)
        mycirpath = axlPathStartCircle((list x:y dia/2),0)
        axlDBCreateCloseShape( axlDBCreateOpenShape( mycirpath, t,"BOARD GEOMETRY/Drillhole", nil))
)

(defun draw_oval_slot (x y w h r) ;;w=dia
        ;;x'=x*cos(r)-y*sin(r);y'=y*cos(r)+x*sin(r)
        ll = ((x+((-w/2)*cos(pi*r/180)-(-(h-w)/2)*sin(pi*r/180))) : (y+(-(w/2)*sin(pi*r/180)+(-(h-w)/2)*cos(pi*r/180)))) ;;low left
        ul = ((x+((-w/2)*cos(pi*r/180)-((h-w)/2)*sin(pi*r/180)))  : (y+((-w/2)*sin(pi*r/180)+((h-w)/2)*cos(pi*r/180))))
        ur = ((x+((w/2)*cos(pi*r/180)-((h-w)/2)*sin(pi*r/180)))   : (y+((w/2)*sin(pi*r/180)+((h-w)/2)*cos(pi*r/180))))
        lr = ((x+((w/2)*cos(pi*r/180)-(-(h-w)/2)*sin(pi*r/180)))  : (y+((w/2)*sin(pi*r/180)+(-(h-w)/2)*cos(pi*r/180))))

        mypath = axlPathStart( list(ll) )
        mypath = axlPathLine( mypath, 0.0, ul )
        mypath = axlPathArcAngle(mypath, 0.0, ur, t, 180)
        mypath = axlPathLine( mypath, 0.0, lr)
        mypath = axlPathArcAngle(mypath, 0.0, ll , t, 180)
        myshape = axlDBCreateOpenShape( mypath, t,"board geometry/drillhole", nil)
        axlDBCreateCloseShape( myshape)
)

(defun draw_rect_slot (x y w h r)
        ;;x'=x*cos(r)-y*sin(r);y'=y*cos(r)+x*sin(r)
        ll = ((x+((-w/2)*cos(pi*r/180)-(-h/2)*sin(pi*r/180))) : (y+(-(w/2)*sin(pi*r/180)+(-h/2)*cos(pi*r/180)))) ;;low left
        ul = ((x+((-w/2)*cos(pi*r/180)-(h/2)*sin(pi*r/180)))  : (y+((-w/2)*sin(pi*r/180)+(h/2)*cos(pi*r/180))))
        ur = ((x+((w/2)*cos(pi*r/180)-(h/2)*sin(pi*r/180)))   : (y+((w/2)*sin(pi*r/180)+(h/2)*cos(pi*r/180))))
        lr = ((x+((w/2)*cos(pi*r/180)-(-h/2)*sin(pi*r/180)))  : (y+((w/2)*sin(pi*r/180)+(-h/2)*cos(pi*r/180))))
        mypath = axlPathStart( list(ll) )
        mypath = axlPathLine( mypath, 0.0, ul )
        mypath = axlPathLine( mypath, 0.0, ur )
        mypath = axlPathLine( mypath, 0.0, lr )
        mypath = axlPathLine( mypath, 0.0, ll )
        myshape = axlDBCreateOpenShape( mypath, t,"board geometry/drillhole", nil)
        axlDBCreateCloseShape( myshape)
        )

(defun draw_hole_drlh ()
        clear_shape()
        unselect_object_drlh()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pins) ?onButtons '(noall pins))
        allpins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foreach(item allpins
                if(item->isThrough then
                        padstack_ = item->definition
                        cnt++
                        case(padstack_->holeType
                                ("circle_drill"
                                x = nthelem(1 item->xy)
                                y = nthelem(2 item->xy)
                                x_offset = nthelem(1 padstack_->drillOffset)
                                y_offset = nthelem(2 padstack_->drillOffset)
                                r = item->rotation
                                dia = padstack_->drillDiameter
                                draw_circle((x+(x_offset*cos(pi*r/180)-y_offset*sin(pi*r/180)))  (y+(x_offset*sin(pi*r/180)+y_offset*cos(pi*r/180))) dia)
                                t
                                )
                                ("oval_slot"
                                x = nthelem(1 item->xy)
                                y = nthelem(2 item->xy)
                                x_offset = nthelem(1 padstack_->drillOffset)
                                y_offset = nthelem(2 padstack_->drillOffset)
                                w = padstack_->drillSizeWidth
                                h = padstack_->drillSizeHeight
                                r = item->rotation
                                draw_oval_slot((x+(x_offset*cos(pi*r/180)-y_offset*sin(pi*r/180)))  (y+(x_offset*sin(pi*r/180)+y_offset*cos(pi*r/180))) w h r)
                                t
                                )
                                ("rectangle_slot"
                                x = nthelem(1 item->xy)
                                y = nthelem(2 item->xy)
                                x_offset = nthelem(1 padstack_->drillOffset)
                                y_offset = nthelem(2 padstack_->drillOffset)
                                w = padstack_->drillSizeWidth
                                h = padstack_->drillSizeHeight
                                r = item->rotation
                                draw_rect_slot((x+(x_offset*cos(pi*r/180)-y_offset*sin(pi*r/180)))  (y+(x_offset*sin(pi*r/180)+y_offset*cos(pi*r/180))) w h r)
                                t
                                )
                                (t
                                x = nthelem(1 item->xy)
                                y = nthelem(2 item->xy)
                                printf("Wanning:%f %f %s\n" x y padstack_->holeType)
                                )
                        );case
                );end if
        );end foreach

        unselect_object_drlh()

        ; restore visiblility
        axlVisibleSet(saveVis)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Drillhole" t)
        ; note no need to make a call to axlVisibileUpdate because
        ; the visisbility changes are a wash

        axlVisibleUpdate(t)

        axlMsgPut("---Total of throughhole : %d" cnt)
        cnt=0
)

(defun clear_shape ()
        unselect_object_drlh()
        saveVisx = axlVisibleGet()
        axlVisibleDesign(nil)
        ; set desired layers visible via one or more calls to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Drillhole" t)
        ; set find filter for objects to find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hapes) ?onButtons '(noall shapes))
        axlAddSelectAll()
        axlDeleteObject(axlGetSelSet())

        ; restore visiblility
        axlVisibleSet(saveVisx)

)

网友(点评):
辛苦了. 確實能使用.

网友(2016-09-28):
    16.6没有任何输出。。。
    需要已安装EDA365 tool么?

网友(2016-11-15):
    我没贡献值了么??

网友: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2017-05-02):
无法查看 怎么回事

网友:
可以說明一下如何使用嗎?

网友(2017-06-05):
感謝版大無私分享  !!!!!!!!!!!!!!!

网友:
直接放代码的,楼主慷慨呀

网友(2017-09-12):
这个你使用起来了吗?

网友A:
    我运行会报错E- (SPMHDB-69): Incomplete arc segment data. E- (SPMHDB-187): SHAPE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E- (SPMHDB-69): Incomplete arc segment 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运行会报错E- (SPMHDB-69): Incomplete arc segment data. E- (SPMHDB-187): SHAPE boundary may not cro ...

    Incomplete arc segment data.
    这个错误是,焊盘中存在直径为0的过孔
    E- (SPMHDB-187)这个错误我再看看

网友:
    谁使用起来了   给我们讲一下怎么使用啊

网友(2017-11-03):
    这个怎么加载?

楼主:
    在allegro.ilinit文件中增加:
    load("drill_hole_by.il" )

    然后执行drlh

网友(点评):
跑道孔,只有当h>=w时才可以用。如果h<w则不行。

网友:
    谢谢你啊 我试试

网友:
    用来一下,挺好用的。。

网友B(2018-01-05):
    请问:“EDA365 Skill 工具箱有这个工具,但是有问题”   eda365的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EDA365 Skill 工具箱有这个工具,但是有问题”   eda365的有什么问题??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论坛的那个是先生成钻孔尺寸的shape,然后你再自己手动去出dxf即可!

网友:
一直没找到什么好办法,谢谢

网友:
为啥加载运行后,form窗口打开立马又关掉了

网友:
发现 椭圆孔  slot x:66.929  y:47.244  offset都是0 ,无法创建:lol:lol,有bug呀。

网友C:
对隋圆形的焊盘,起不到作用呀

网友(2018-02-11):
引用 网友C:
对隋圆形的焊盘,起不到作用呀

可以的!

网友:
    請教樓主 執行後出現  下面error 是甚麼原因
    Command > drlh
    ---Dirll holes to :BOARD GEOMETRY/Drillhole
    Draw Holes........
    E-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nil

网友:
我執行,有時候錯誤E- *Error* minus: can't handle (- nil)

网友(2018-05-18):
    可以用吧一要

网友:
这个挺方便

网友:
这个比较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分享源代码]draw drill hole/将hole空可以输出至dxf [修改]

网友:
    看一下谢谢看一下

网友(2018-07-06):
    赞!!分享源码的都是大牛

网友(2018-08-30):
    感谢大佬分享代码

网友(2019-01-02):
謝謝分享~正是要學習的好物

网友(2019-03-10):
好东西,非常需要

网友(2019-08-07):
哒哒哒哒哒哒

网友:
試看看行不行...3QQ

网友:
不错可以学一下

网友(2019-09-21):
点赞,正需要,看一看

网友(2019-10-22):
    謝謝分享快樂多~~努力學習中

网友:
    异型孔怎么生产不了shape

网友(2019-12-03):
    必须回复才能看完

网友:
    正需要这个

网友(2020-04-05):
    软件自己本身出的也挺好的呢。

网友(2020-06-04):
    感謝無私分享~來學習~

网友:
    开始可以用,后面一直报这个错误。。。。E- Command not found: drlh

网友:
    我发现如果这个skill跟其他sill一起加载的话,就没法用,如果allegro.ilinit只有一条load("drill_hole_by.il")就可以用了

网友(2020-07-07):
    看一看,怎么搞

网友(2020-09-11):
    到drawhole那个界面,点了没反应

网友(2020-10-29):
    学习学习,最近在学习出gerber文件

网友:
    需要需要啊啊啊啊

网友(2020-12-08):
    好像有点复杂

网友(2021-10-19):
    网站的EDA tools需要访问权限20,请问这个要怎么达成呢?

网友(2021-12-20):
    17.4好像不支持

网友D(2022-03-19):
    代码不错,学习了一下。

    就是curField被网页改成cuRField了。需要改回来。
    172的椭圆孔 objType改了,会SKILL的自己打印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旋转方向,是否可以直接画,然后把shape旋转呢?代码可以简洁且更易懂。有待讨论。

    SSA

网友:
    代码不错,学习了一下

网友(2022-04-28):
    代码不错,学习了一下。

网友:
    怎么用的啊

网友:
    感谢分享有一个问题,如果移动孔了,再使用skill,相应的drill hole会更新吗?

网友:
    这个不能自动更新?如果生成了DXF,移动一下孔,再生成dxf会有两个孔内径

网友:
    没有输出,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2022-06-13):
    椭圆孔支持吗

网友(2022-08-22):
    可以使用,感谢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22-10-20):
    正好需要这个skill,学习下

网友:
    16版可以,17版椭圆孔好像不行

网友(2023-03-02):
    需要自己先建这个图层吗?

网友:
    看起來不錯!! 先收藏了。謝拉

网友:
这个只有当h>=w时才可以用。如果h<w则不行。

网友(2023-04-06):
    17.2椭圆孔生成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代码不错,学习了一下。

    就是curField被网页改成cuRField了。需要改回来。

    大哥 这个贴里面172的holetype怎么改?能解答一下吗?椭圆孔在DRILLHOLE层生成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 这个贴里面172的holetype怎么改?能解答一下吗?椭圆孔在DRILLHOLE层生成不了

    ("oval_slot"
    改成
    (( "oval slot" "oval_slot")

网友:
    感谢分享,啦啦啦

网友:
    多謝版大分享  也自己學習一下

网友(2024-01-09):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2024-04-28):
fei chang gan xie le .

网友:
    看看是不是真的行,感谢感谢

网友:
    17.2橢圓孔還是轉不出來

网友:
    感謝分享,很需要.

网友:
    樓主問個問題,為何橢圓形的孔沒辦法輸出DXF shape?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
    確實能用, 但在椭圆孔 h

    你好,请问椭圆孔 h<w这个问题要怎么才能输出呢?

网友(点评):
改程式的計算方式. 可以任意角度, 作者只寫一半, 把另外那一半完成就好. 好像有現成了.你再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版本(17.4後) 有 axlPolyFromDrillHole 指令, 會輕鬆很多.

    好的,谢谢

网友(2024-05-29):
    试试看,感谢

网友:
    学习一下 非常需要 感谢!

网友:
运行发现如下错误*Error* draw_hole_drlh: too few arguments (1 expected, 0 given) - nil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
    怎么使用呀啊啊啊啊

网友(2024-07-11):
    学习下,看看和EDA365 skill功能有N哪些区别

网友:
    反馈在17.2中使用SKILL,椭圆形的无法生成。

网友:
    点了为啥没反应呢

网友:
    这个功能不错,居然能把内径和外径都能导出,谢谢楼主

网友(2024-08-30):
    椭圆形状孔无法生成

网友(2024-10-15):
    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谢谢

网友(2024-11-29):
    学习一下,最近正好想写

网友(2025-04-12):
    学习下大神的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