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回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6-05-04):
需要实现:输入小于1.5V 时输出低电平;输入大于4V时输出高电平。
如下图,是由两部分电路组成的,前面部分是一个输入分压(含反接保护和可耐高压输入);后面是一个滞回比较器(Vol=1V、Voh=2.9V )  但是我组合后就当不到想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71去掉。

R171去掉的话 就是普通比较器了

网友B:
速度脉冲的转换电路吗?这个比较器是不是没有供电呢

网友A:
你加上R171后,对你的R179会有影响,你也可以尝试加大R171,R177,R176的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上R171后,对你的R179会有影响,你也可以尝试加大R171,R177,R176的数量级

你好,这个具体是怎么影响的能详细说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脉冲的转换电路吗?这个比较器是不是没有供电呢

不是 我就是用来当外部高低电平输入判断的。这个电路是一半,另一半一样的,那边的运放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加上R171后,对你的R179会有影响,你也可以尝试加大R171,R177,R176的数量级

输入阻抗变了,与R171并联后影响了你的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