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D

楼主(2016-05-04):
哪位大神解释下,为什么板载的内存有些可以用SPD,而有些有不用SPD;非常感谢

网友:
是否内存参数设置不合理?改下参数试试?

网友:
    电脑用的内存条一般是配有SPD的,嵌入式系统一般使用板载内存,一般不会用SPD。SPD主要是配置内存芯片的时序,在上电时CPU读取其中的参数完成对内存控制器的初始化。而嵌入式系统内存的参数一般是在BSP/UBOOT中初始化的,此时就可以不用SPD,灵活性差点。